求助西门子精智面板多语言的问题

楼主(2024-03-06):
公司接了个出口的项目,要求人机画面必须要中文--英语--克罗地亚语等3种语言,原先做的画面带中文跟英语,切换到英语语言的时候触摸屏显示的英语都是歪歪扭扭看着很别扭,还有其他的解决方法吗?
心惜梦归处,不负韶华年

网友A:
人才啊,一种语言一个画面,多语言切换是切换语言不是切换画面!

网友B:
最讨厌做多种语言,由于字体长度不一致,所以做出来的效果确实像楼主一样歪歪扭扭的,极不美观。

网友C:
多国语言是很讨厌,要切换地显示,像楼主的图片,文字要全部切换成左对齐,各文字文件显示元件全部左对齐,应该就能美观些。另外很多按钮是要置中对齐的,然后文本长度要有限制,这样就要去用缩写,有的词缩写可能还有歧义,反正很烦

网友D:
人才啊
TIA组态的时候可以勾选语言的,语言切换按钮

网友E:
需要触摸板的来来来

网友F:
如果你不怕麻烦,英文界面重做,切换语言,切换英文界面,如果系统不复杂,工作量并不大,只是复制黏贴。

网友G:
2种方法,1种就是语言字体最前面加空格,就是麻烦些,第2种就是中文与英文分开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