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06):
一块开关电源,一块滤波器,这两个元器件,电线先经过开关电源,还是先经过滤波器?
网上有说先经过开关电源的,也有说先经过滤波器的,有没有大佬来给解答下,到底应该先经过哪个?

网友A:
你的滤波器是交流的还是直流的?
你的开关电源就是交流转直流的东西吧。
现在知道先接哪个了吗?
滤波器是交流的,这样说就明白了,但还是想问一句,能先经过开关电源输入端,再从开关电源输入端并联到滤波器的输出端吗?允许吗?

网友B:
大多数开关电源都自带滤波,还需要加滤波器?
不是开关电源的输出端加滤波器,是我截图那样,这样画对吗,还是开关电源放在滤波器前边?

网友C:
我见到的一般是在开关电源前面加220V交流滤波器

网友D:
直流需要滤波么?把直线过滤成笔直的直线么?
不是过滤直流,是电线经过元器件的前后顺序

楼主:
就是截图那种,滤波器放在了开关电源前边,现在不清楚开关电源放在滤波器前边还是后边

网友E:
你滤波的需求是什么你搞明白了先。
是防止污染电源,还是防止电源干扰用电?

网友A:
串联、
并联怎么滤波啊。

引用 网友A:
你的滤波器是交流的还是直流的?
你的开关电源就是交流转直流的东西吧。
现在知道先接哪个了吗?

网友F:
交流电源------交流滤波器---开关电源-----直流滤波器-----直流负载

网友G:
成套装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