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07):
请问PLC FX3U 32MR
在输入高速判读 rpm
比如旋转机构一圈有60点
旋转一圈1分钟为1 rpm
本机X输入点位能够承受多快rpm
或每秒最高可判读次数
速度判读上有分特定点位?

网友A:
直接使用高速计数器,或者高速中断,就可以准确捕捉了

网友B:
前几个X输入点,使用普通计数指令,取决于循环周期,最高不超过50Hz,即每秒接收50个信号;使用高速计数指令,视指令和接线方式,最高200kHz,即每秒最多接收二十万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