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07):
现在只知道需要新增电源模块,主机架连接模块,和EIP模块,其他的暂时不知道,哪里有资料,请指导
bnnyygy

网友A:
原配置呢?

直接挂原来PLC后面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配置呢?

直接挂原来PLC后面不行吗

你说的原配置没懂,我的原本没有网口
问到了,需要增加额外的电源模块和接口单元,以及EIP21模块,把模块插好,线连上,然后在机架001加一个上扩展组态传到PLC就行了,就等我实操了
bnnyygy

网友A:
如果CPU模块后面模块没挂满,直接添加就行。

如果满了,就需要增加电源模块,接口IN.OUT模块,相当于重新增加一个机架

一个CPU模块好像可以挂10个模块。

楼主(2024-04-10):
我这个主机架已经满了,要新增机架,东西还没买,不知道实际操作是不是我想的那样,感谢大家

楼主(2024-07-24):
引用 网友A:
如果CPU模块后面模块没挂满,直接添加就行。

如果满了,就需要增加电源模块,接口IN.OUT模块,相当于重新增加一个机架

一个CPU模块好像可以挂10个模块。

东西终于买回来了,我试了下,在机架1第一个位置加了模块CJ1W-EIP21,然后传输到PLC,那个单元传输不成功,提示型号识别不了,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
这是操作流程和问题
附件: 模块.pdf (410 K) 下载次数:23

楼主:
节点都是零的问题

网友B:
我投你软件版本有问题一票
--------------------------------------------------------------------
连接扩展机架时需要I/O 控制单元,必须紧靠CPU 单元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