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药泵选择启动,按条件停止
eaglesence

楼主(2024-03-07):
六台打药泵自由选择四台启动,流量计一累计流量等于10方每小时时停两台泵,二号流量计累计流量等于12方每小时再停两台泵,博图梯形图编程怎么写比较简洁。

网友A:
不懂编程,就来凑个热闹
工控触摸屏淘店
https://shop524085986.taobao.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懂编程,就来凑个热闹
工控触摸屏淘店
https://shop524085986.taobao.com/
此广告已被屏蔽,并警告一次!

czz674613079@163.com
冲出枪林弹雨

网友C:
1、做个泵的结构体,再把结构体做成数组,可以按照一个字16个bit去配置,到时系统灵活拓展
2、泵的结构体中加入,启动条件,停止条件,启动时间,停止时间,当天运行时间和总共运行时间等参数
3、泵的工作模式可分连续工作模式或者交叉工作模式
4、泵的循环方式就按照轮训的顺序,可以设定同时多少个一起工作
注意:切换时保证流量的平顺
以上供参考
技术交流vx: Electric973
eaglesence

楼主:
说的比较复杂,我做不出来,还是谢谢!
打药泵选择启动,按条件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