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WINCC软件可以代替组态王,力控这些组态软件吗?

楼主(2024-03-08):
西门子WINCC软件可以代替组态王,力控这些组态软件使用吗?,要不要收费的?搏图里面的WINCC软件可以用吗V18的,还是要单独安装一个WINCC软件?求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A:
WINCC肯定是收费的

网友B:
wincc的功能可比组态王力控这些强多了,至于收不收费看你客户要求使用正版还是破解版了,正版就得花钱买,破解版随便用我们做项目都是破解版,尽量电脑别连外网就行了。wincc分两个,经典wincc和博图wincc,两者不能同时安装一个电脑里面,经典wincc是单独一个软件,博图wincc是集成到博图里面了。
下载积分:+3(十月几川)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5(libo) 热心助人!

网友C:
这个题目应该倒转来问,组态王、力控可代替wincc吗?
下载积分:+1(li8110) 对,我也是这么觉得

网友D:
西门子WINCC可以说是两个版本。一个是装电脑上的,另一个是装触摸屏上的。
装电脑版WINCC的电脑可以叫做工控机。电脑主机加显示器键盘鼠标,就相当于一个拥有十分强大功能的触摸屏。
另一个版本就是集成在博图软件里的WINCC。这个博图它可以编程,下载到PLC里;也可以给西门子的触摸屏编程,然后下载到触摸屏里。
其他的上位机组态软件公司应该也有这样的设置。
下载积分:+5(libo) 热心助人!
bnnyygy

网友E:
PC 运行的WINCC,正版价格会让你吐血的。
理论上是便宜替代贵的,
组态王、力控价格便宜的是否能替代WINCC才是需要考虑的。
其实也得考虑PLC品牌,WINCC支持可能并没有国产组态软件好。
下载积分:+5(zhaoaron) 热心助人!

网友F:
6楼头像真是销魂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6楼头像真是销魂啊
你这个关注点可以,不说我都没注意

网友H:
不现实,WINCC和别的品牌的PLC组态估计很麻烦。

网友I:
各有特色吧,WinCC对西门子PLC比较友好,连接其它品牌的PLC需要单独的驱动;而组态王、力控这些专门作组态软件的,原生支持很多品牌,也有自己的优势。

网友J:
可以代替。

网友K:
组态王比WInCC更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