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09):
亚德客官网上搜不到,
怎么才能搞到它的资料。
小姐姐骚啊

网友A:
应该是亚德客的电气比例阀...

楼主:
这个功能确实是调节负压的。0.01-5bar   能调节负压?
上面ATC应该不是亚德客,找了几个英文网站也没找到。
下面的亚德客官网带手动调节,和这个不一样。
小姐姐骚啊

网友B:
电液比例阀。

网友C:
电控气压阀,也可以说是模拟比例阀

网友D:
没见过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E:
根据模拟信号来控制气压呈比例输出1--5V ----> 0.01--5Bar,电控气压比例阀吧

网友F:
比例阀,根据模拟信号来控制。比例阀1接电源+24V,3接电源0V。
1、0--5V控制电压,2接控制信号正,3接控制信号负,控制输出 0.01--5Bar。
2、4--mA电流控制,4接控制信号正、3接控制信号负,控制输出 0.01--5Bar。
  • 下载积分:+1(自动化chf) 正解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比例阀,根据模拟信号来控制。比例阀1接电源+24V,3接电源0V。
    1、0--5V控制电压,2接控制信号正,3接控制信号负,控制输出 0.01--5Bar。
    2、4--mA电流控制,4接控制信号正、3接控制信号负,控制输出 0.01--5Bar。

    大师很专业啊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初心易得,始終難守。三更莫贪色;半夜不恋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