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09):
同类的产品 加工好多次,每次都要记录曲线
还要在同一个页面上,
组态软件可以做吗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A:
必须可以,做个按钮切换

网友B:
这是那款软件做的?

网友C(2024-07-11):
请问解决了吗,这个是不是同一个历史曲线,展示不同设备的数据

网友D:
引用楼主ytzidonghua于2024-03-09 14:52发表的 历史曲线记录问题 :
同类的产品 加工好多次,每次都要记录曲线
还要在同一个页面上,
组态软件可以做吗

楼主要求的记录x-y轴的关系是什么?曲线分辩率(或加工时数据的采样速度)的要求是什么.?
另3楼示例的曲线一屏几乎是20小时的数据.假定x轴是时间,最小间隔能由扩展曲线到多少,精细层度这决定了该软件在不同行业的应用的合理性及参考价值.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是那款软件做的?

可能是用的力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