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台变频器同步问题

楼主(2024-03-09):
一台PLC,4台变频器,方案是用一台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接另外3台的模拟量输入来实现同步,有几个问题不是很明白;
1。这种接法是不是只是实现了频率同步,如给定主变频10HZ,从变频器也都会同步为10HZ,那这样的话如果我直接用PLC和4台变频器通讯给定10HZ频率,是不是一个效果?
2。这4台电机带着四个直径不同的辊子,运输布料,是不是应该做到线速度同步,而不是仅仅频率一样就行了?直径不同转的快慢应该不一样才对吧?
有没有大佬了解,望解答!

网友A:
如果你要求同步比较高,直接上伺服电机,变频器只能够大概同步。变频器模拟量可以设定不同的比例系数达到同步速度的

网友B:
理想很丰满显示很残酷!

网友C:
只能通过调整变频器的频率增益做到相对同步,要求不高的场合可以这样

网友D:
你是做印染行业吧
用一个同步控制器吧,不用考虑变频器的问题
同步控制器,一个也就几百块

网友E:
这个 所谓 ‘同步’ 精度实在太低了
高减速比或者高从动比 (100:1) 效果凑合
不然加减速 完成对不上
这种变频器同步 通常加一个 摆辊解决
然后就是常规伺服的同步

网友F:
可以同时调节速度,同步难,要做同步必须伺服(精准)

网友G:
主从关系,你查一下,造纸行业用的太多了。

网友H:
你要求的同步都没说明白,是什么同步
永远年轻

网友I:
估计是线速度同步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J:
主机速度控制,从机根据主机的力矩大小调整。然后做限幅控制。
欢迎讨论。
QQ: 2490453455

网友K:
他这个是速度同步,和用不用伺服电机没关系电机前面加速度摆杆或者用张力控制

网友K:
还有一种同步,3个或者4个电机链轮传动带一个大转盘,我用西门子G120做个

网友L:
我在印染行业,一般是在收卷前面加一个角位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