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昆仑触摸屏读取伺服驱动器参数,通信正常,

楼主(2024-03-10):
mcgs昆仑触摸屏读取伺服驱动器参数,通信正常,在触摸屏上可以修改驱动器参数,可以成功修改,但是在驱动器上修改参数触摸屏不会同步数据,重新启动触摸屏就能同步一次
zsfjn

网友A:
把触摸屏上的"采集优化",改成“不优化”,试一下

网友B:
设备窗口里面添加的地址是可读可写?

网友C:
经营各个品牌触摸屏触摸板,保护膜,按键膜及其配件,各个品牌触摸屏PLC的维修解密,V号ckkj-z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