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勾选了无解除保护密码,还有办法读取程序吗

楼主(2024-03-10):
如题所示,fx3u系列plc勾选了无解除密码保护,也就是不用输入密码保护,但是这样的话程序也无法上载了吗?只有清空内存吗?

网友A:
1,可以清除存储器,当新的PLC用。但这样程序就没了。
2,找高手破解,可以读出程序。

网友B:
这个有点意思

网友C:
三菱的PLC如果程序写的比较复杂,程序上传出来也没有用,程序里面没有注释。如果程序写的简单,破解还不如自己重新写。

楼主:
好的,多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