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11):
等于1时,要显示第1行第1列

等于5时,要显示第1行第5列

等于6时,要显示第2行第1列

等于10时,要显示第2行第5列

以此类推

网友A:
除法啊,取余数和商不就行啦
除法不行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除法啊,取余数和商不就行啦

就是除法啊,6/5商1,余数1,其他的自己算对了就行啦
行可以算出来,列不行

网友B:
上面那个说的对啊,你仔细算下
5÷5=1余0,我要的结果是1行5列

楼主:
5÷5=1余0,我要的结果是1行5列

网友C:
就不能转个弯吗?
5÷10 商0.余5,把商+1不就是列数了吗?
那6呢?怎么等于2行1列

专业外协

网友D:
商0或商1余0时都为第一行,商不为0且余0时为第5列。
6就是商1余1,也就是第2行第1列,10就是商2余0,对应第二行第5列。
还是不对的,仔细算算

楼主:
已经算出来了,要先减1,再除法加余数。

5-1=4

4÷5=0余4

0+1就是行,4+1就是列

网友E:
用你的数除以5,得到商和余数,判断余数如果为0,则列数为5,行数为商,如果余数不为0,则列数为余数,行数为 商+1

网友F:
就是阵列计算

网友G:
这个行列计算有什么用呢,那位大佬出来解释一下吧

网友H:
可以用于摆盘,已知料盘的行列间距和行列数,就可以用于自动上下料的摆盘
Hello,你快乐吗?

网友A:
这点小事,就是个商和余数的都搞不清楚
下载积分:+1(mk自动化) 热心助人!

网友I:
计算方法重要。

网友J:
数值/列=结果是行,余数是列
结果遇到0+1
余数遇到0+列
例如25/5列=5余0
5行
0+5=5列
结果大于8.0时需要加1
42/5=8余2
8+1=9行
2列
1246/5=249余1
259+1=250行
1列
2746/5=549余1
549+1=550行
1列

网友J:
引用 网友J:
数值/列=结果是行,余数是列
结果遇到0+1
余数遇到0+列
例如25/5列=5余0
5行
列数大于5时,结果大于1.0时结果就要+1
余数=0时加列数
结果=0时+1

网友K:
序号从0开始的话,商和余数都+1的话,不就是了吗?

网友L:
完了,我居然看不懂,我比楼主还菜
QQ 302961958
闲鱼 ucldnaqk ,有一些二手学习硬件低价出售
欢迎私聊

网友M:
简单,这题我会
郁哥哥

网友N:
不重复的话, 是二位数组的下标, 重复的话不唯一。

网友J:
试试行不

网友O:
任意数除以6

网友P:
可能没学过数字电路,不知道什么是编码。编码可以理解为自定义的进制数,实现方式就是加减乘除的数学运算。简单点说找规律总会了吧

网友Q:
二维数组,然后用索引,感觉这样比较容易实现

网友R:
二维数组,直接取出就行,

网友S:
自加一就行,运行一次加一; 大于设定行,列自加一,大于列设定行重头开始1.1;
AB智能
联系方式:手机 15251328190  同微信   微信:z175899

网友T:
设数值变量为v
5*7料盘
行坐标为变量X
列坐标为Y
余数为Z
可得公式:
X=(V÷5)“X取整数”
Z>0时
X=(V÷5)+1
Y=Z;
Z=0时
X=V÷5
Y=5

验证:
V=12
Z=2
X=(12÷5)+1=3
Y=2

V=10
z=0
x=10÷5=2
Y=5
互帮互助,互学互惠,共同进步,诚信交友)qq/2470582430

网友U:
楼上除法是对的余数大于零商加1

网友V(2024-05-11):
当前列=((当前数-1) mod 列)+1;
当前行=((当前数-当前列)/列)+1;

网友W:
这就是个数学问题,就是首位为0还是为1的问题
Q354817521  v:w53577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