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200软件如何断开与cpu的连接

楼主(2024-03-12):
如题,每次都是直接关闭软件,然后立即再次打开另一个程序时,有时是自动连接上,有时是死活连不上

网友A:
不开在线监测程序和变量就断了吧

网友B(2024-04-23):
在通信里添加一个没有使用的空余IP地址,定义成离线用IP,然后选中此IP后确认连接,连接不上就会切换到离线状态,受产品及软件限制没有更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