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系列WDT指令

楼主(2024-03-12):
WDT指令一般用在程序那个位置?
如果WDT超时,CPU报错,我该怎么知道?那个寄存器可以看出来?报错后应该怎么复位?

网友A:
当你预感到看门狗要报警的时候使用WDT指令,例如初学者往往认为FOR 循环可以随意使用而不考虑是否会触发看门狗。
WDT超时将引发重大故障,你的PLC都停机了,就好比一台PC都蓝屏了,你还认为是正常的话,当我没有回帖。
报警后请将PLC从STOP状态重新转到RUN状态,引发WDT的故障一般都很隐蔽,你需要排查你的程序。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