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12):
有没有大神做过120MM乘以120MM的正方形的线性补偿方案?给点方案和建议啊!谢谢

网友A:
伺服走正方形路径?还是啥?问题需要描述清楚。
谢谢,是走方形路径,我有一个标准的矫正板,机器测出来的机械位置数据和矫正板标准数据有差异,我想通过补偿来达到矫正板和机械位置数据一致

网友B:
不就是PLC的scal指令吗?
谢谢,是走方形路径,我有一个标准的矫正板,机器测出来的机械位置数据和矫正板标准数据有差异,我想通过补偿来达到矫正板和机械位置数据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