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12):
    FX5U 本体的485通讯接口频繁出现烧坏的情况

楼主: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产品缺陷?
不知道谁有什么补救措施,烧了1个又1个,这个问题就大啦。

网友A:
不会吧,第一次通道485烧坏的情况

楼主:
前后都烧了2个了,还不到半年。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第一次通道485烧坏的情况

网友B:
买个485集线器吧

专业外协

网友C:
虽然我不是你家的供应商,但可以帮你分析下。

事实1:2台80MT,不同序列号的都是内置485坏了

事实2:根据别人的经验,5U的内置485坏的其实很少。

所以分析:此情况和外围电路和布线有极大关系。导致某些特殊情况下会出现高电压或异常电流进入485。

参考解决办法:

1、弄一个隔离装置。

2、换成外置FX5-485-BD,这样只坏BD,换起来快。不影响现场使用。

3、在PLC到设备的通讯线路中,串2个小的电阻多少能挡一点。

网友D:
你这个带通讯的led数码管多少钱,160元的触摸屏不香吗

楼主:
6位led数码管,只需要显示一个数据。本来是一个温度数据,接一个探头都不要用到控制,但是接探头,显示的数据太灵敏,幅度比较大,程序里面处理一下数据好看一些。
6位LED很便宜的29.2元。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带通讯的led数码管多少钱,160元的触摸屏不香吗

楼主:
现在我就是怕后面还烧。但是这个真的就只带了这么一个数码管。数码管是24V供电。加一个BD成本就高了。今天用示波器抓了一下这个A/B的电压,振幅才5.6mV。。。。
可能我办公室的环境跟现场的环境没法比。所以想要找个简易有优惠的方案。
引用 网友C:
虽然我不是你家的供应商,但可以帮你分析下。

事实1:2台80MT,不同序列号的都是内置485坏了

事实2:根据别人的经验,5U的内置485坏的其实很少。

网友E:
还是看一下485连接的设备,FX5U32MT我用几十台了,每台都是485带四、五个普通变频器通讯,今年第4年了没见485异常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