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12):
想通过外部信号来控制程序运行指针回到主程序首行,有大佬知道怎么做吗

网友A:
什么工艺

网友B:
楼上的头像有点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工艺

焊接工艺

网友A:
不建议你写,程序写不好容易撞机,我只在搬运写过,还是简单的搬运,运行时如果误触,就撞机了,焊接工艺要进夹具工装的,个人不建议你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你写,程序写不好容易撞机,我只在搬运写过,还是简单的搬运,运行时如果误触,就撞机了,焊接工艺要进夹具工装的,个人不建议你写

我这个就是想假如机器人出故障我解决了回到原点了,就不管程序在那行,直接一个按钮让他重新开始

网友C:
终止程序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D:
报警终止程序,退出自动

网友E:
外部输入(主程序调出)就是的,但是是要运行状态下才生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外部输入(主程序调出)就是的,但是是要运行状态下才生效

他这个是调用主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终止程序

那是不是在启动的话就是首行了

网友F:
没用过安川,
但机器人程序报警给到PLC,需要人工操作,重新自动启动,自动启动,PLC不是该给出信号,让机器人程序复位,然后从头开始。  机器人程序从头开始,不是应该程序里有写做区域,自动回原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用过安川,
但机器人程序报警给到PLC,需要人工操作,重新自动启动,自动启动,PLC不是该给出信号,让机器人程序复位,然后从头开始。  机器人程序从头开始,不是应该程序里有写做区域,自动回原点。

是这个思路,就是不知道那个信号或者是有没有这个信号能让程序从头开始

网友G:
应该是中止跳转吧,运动控制上最好别用,很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中止跳转吧,运动控制上最好别用,很危险

客户要求呢,没有办法啊

网友H:
可以做到,外部触发“调用主程序”,OUT信号中有一个是“主程序首项”,这个就是你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