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MART,在一小时故障累计3次停机,再手动复位

楼主(2024-03-12):
目前思路,故障后
该点M0.0输出第一个置位点M1.0锁住
用输出点M1.0去触发一个计时器
用M0.0触发计数器
计时器时间到
次数C1一小时内没有到达三次就复位(通过时间去复位)并复位第一个置位点M1.0
计时器在一小时内到达三次,就输出一个点置位M2.0
手动复位按钮复位计时器、第一个置位点M1.0和第二个置位点M2.0
目前感觉写的太繁琐,大神们有没有更好的思路

网友A:
难道不应该是每次故障都要人工复位么
自动复位的话难道不用考虑安全?

楼主:
这个故障不太影响

网友B:
一个小时自复位定时器是少不掉的,置位和锁存操作可以用位移替代,一个字节内的连续位就够了。
最低位M0.0作为这个功能的全局使能,包括定时器,在需要启动(或者直接并接到输出点上)时置位;当故障触发,对MB0左移,当M0.4被置位时,说明触发了三次,即M0.4作为故障触发的使能点,这个字节的剩下几位还能扩展其他用途
复位就很简单了,直接MB0写0
和LZ的程序没有本质区别,但是可能要工整一点~
下载积分:+2(张林星) 感谢分享!
下载积分:+3(597719177) 感谢分享!

网友C:
干脆不把这个作为故障,然后对这个进行计数,达到一小时三次作为故障,正常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