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序保护继电器接在变频器前还是后

楼主(2024-03-13):
想给电机加个相序保护继电器,想问应该加在变频器之前还是之后?谢谢

网友A:
应该加在变频器后,因为变频器中间是直流单元

网友B:
用变频器控制的,相序继电器没什么用

网友C:
用了变频,进线无论怎么换相续,电机转向不会变的。

网友D:
应该不用加相许保护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应该加在变频器后,因为变频器中间是直流单元
咱不懂得话就别应该了,这不纯纯误导人吗

网友F:
变频器输出的电机转向,不受电源相序影响,变频器有禁止反转参数,可以防止误操作

网友G:
个人经验,如果是三相进,我一般加在空开后面相序保护器,然后才通用接触器去三相电机,相序不对,反转,只换插头线。
但你这是变频器,不是从变频器直接到电机了么,

网友H:
变频器是可以禁止反转的

网友I:
相序保护对变频器没有意义,变频器是逆变的原理,它先把三相电整成直流,然后逆变,变成直流时,就不存在相序问题了。
所以可以接在变频器之后,保护电机。

网友J:
画蛇添足了,熊迪

网友K:
不需要加

网友L:
最好不要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