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KS2全局标签为什么不能用汉字?

楼主(2024-03-13):
请教WORKS2全局标签为什么不能用汉字?我看别人的程序都可以用。
小侯

网友A:
我剛剛測試一下
"1主程序"跟"1 主程序"
多了一個半形的空白就不行
你應該也是多打的一個空白字符吧
njlh123

网友B:
FX系列的不行,Q系列的才可以

网友C:
程序段不允许用中文,不然导致无法下载程序,除非你不用三菱的这个软件

楼主:
这个程序是FXPLC的,上面都是汉字。
蝴蝶

网友D:
使用日语输入法进行标注中文

楼主:
引用 网友E:
[attachment=296566] 是这样?
非常感谢,用标题进行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