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尔触摸屏进不去系统画面

楼主(2024-03-13):
北尔触摸屏进不去系统画面,一直停留在这里,会是什么原因?求解

网友A:
驱动没安装正确

楼主:
这样的用的什么编程软件,哪位老师可否提供一下?

楼主(2024-08-22):
求大师指点!!

网友B:
此人机的编程软件目前最新版本是:iX Developer 2.51

网友C(2024-12-14):
软件可以去官网拿,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比较特殊的是,北尔软件的安川驱动安装都不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