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水泵先后启停问题

楼主(2024-03-13):
plc,西门子200
控制四个水泵,记录四个水泵运行时间,特定条件成立后运行1-3台,要求启动时,运行时间短的先启动,停机时,运行时间长的先停止,没有想到好办法,求救各位大佬
工控肥仔

网友A:
这个不难,每次停机的时候上传每个水泵运行时间,得出运行时间最长的那个,再次启动的时候用得出最长时间的去比较当前的四个的运行时间,小于的都启动就可以了,等于的那台不用启动

网友B:
之前做过类似的项目 比如1用3备 3用7备 就是泵的循环启停 还带运行时间到了 自动切换 ,以及自动启动累积工作时间最短的那个泵,以平衡所有泵的工作寿命。还带手动屏蔽和故障屏蔽 这些功能

网友C:
西门子有个水泵轮换库,你参考下
描述:200smart
多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