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测试SMC电磁阀性能的仪器或者方法呀?

楼主(2024-03-14):
电磁阀1000次/每分钟的转换,有没有仪器能监测这1000次都能成功转换呢?

网友A:
最基础的就是用压力开关吧,随便看了一下SMC基础款的压力表,响应时间可以设置到2.5ms,理论上可以测到400Hz的压力阶跃信号,你这个一分钟1000次,才16.7Hz,绰绰有余~
只是到了ms这个量级,要考虑一下PLC的扫描时间了,可能需要一些稍微高级一点的用法~

楼主:
感谢提供的思路

网友B:
如果是想选用快速和质量过硬的电磁阀。测试个啥。直接选smt机器用到的电磁阀或真空阀就可以。如果它的速度都达不到要求。那也没办法了。SMT的飞达,真空阀速度是非常快的。

网友C:
你确定你的电磁阀的动作是这个频率?

楼主:
电磁阀就是这个转换的频率,得想办法检验客户的电磁阀有没有毛病

网友D:
通过严格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