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14):
我这边有一些老的AB变频器,提示更换风扇,但是更换后警告消除不了,听说要用软件复位,各位大虾有没有AB的变频器软件

网友A:
没用过AB专门调变频器参数的软件,AB的变频器可以在编程软件里组态,通信挺方便。你没有供应商可以问吗?

网友B:
ab变频器要用软件方便一些,面板也行,什么型号

网友B:
新款我熟悉75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