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14):
我做了一个项目 需要用PLC在不同状态切换页面,但是有的时候能切换有的时候不能切换,完全没有规律。我们另外一个同事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现在问题一直解决不了。不知道为什么......求解!

网友A:
勾选切换清零,然后用16位的地址不是32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勾选切换清零,然后用16位的地址不是32位

勾选切换清零试过了    地址格式我应该是没试过! 好的  我去试试看

网友B:
把上升沿取消掉

网友C:
上升沿是瞬间的    所以没法显示

网友D:
这个很简单呀。为了保证成功率,最好是让DM传送保持1秒。因为PLC与触摸屏通信需要时间。页面最多几百页,用16位无符号数据。换页后地址数值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