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的电机电控箱怎么接地

楼主(2024-03-14):
额定电流有100A的电机,电控箱里应该用下面哪一个来做接地啊
用汇流排的话还要考虑耐流值吗,感谢!

网友A:
应该用第二种地排方案

网友B:
1楼正解
流年乱浮生

网友C:
第一种是小功率的地排,第二种是用于大功率的地排

网友D:
用这种玩意接地,不够牢靠。老老实实用铜排。

网友E:
还是用的铜排
大功率的电机电控箱怎么接地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