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14):
伺服控制系统与PLC、变频器、触摸屏应用技术
PLC、变频器、触摸屏、伺服系统(电机)是当前自动化设备经常用到的核心产品,通过以上产品可以实现多样化的智能控制,如生产流水线、机械手、自动包装机等的智能控制。伴随工业自动化的发展与升级,伺服/步进控制以及PLC、变频器、触摸屏等人机交互控制系统的应用会更加广泛。本书全面介绍了伺服控制系统、PLC、变频器、触摸屏实现电气控制的全部基础知识与控制应用技术。书中既有基本电路识读讲解,又有电气控制与原理以及组装调试、编程、检修的步骤,同时兼顾智能控制新型电气设备的应用,可以帮助读者全面掌握伺服控制系统、PLC、变频器、触摸屏相关的知识和实用技术。 本书内容全面、视频直观,可供电气控制技术人员,电工、电气技术人员阅读,也可供相关专业的师生学习参考。

楼主:
第一章 伺服控制与伺服电机应用入门
第一节 伺服控制基础 001
一、什么是伺服系统 001
二、什么是伺服电机 001
三、什么是伺服控制器 002
四、伺服系统控制三种工作模式 002
五、伺服系统的位置环、速度环、电流环 004
六、伺服系统的分类 005
第二节 伺服系统执行元件及其作用 008
一、伺服驱动器各基本构成单元的作用 008
二、伺服系统常用位置检测装置 009
第三节 伺服进给系统执行元件——步进电机 017
一、步进电机 017
二、永磁直流无刷伺服电机 020
三、交流伺服电机 027
四、直线电机 034
第四节 典型伺服系统的结构组成 040
第五节 单芯片高精度运动控制系统 042
一、单芯片速率伺服控制系统 042
二、基于PIC18F4520单片机和IRMCK201芯片控制的伺服驱动系统 043
第六节 伺服驱动器的安装、接线及调试与维修 045
一、汇川IS600P伺服驱动器接口 045
二、汇川IS600P伺服驱动器组成的伺服系统 045
三、伺服系统配线注意事项 046
四、伺服电机的安装 048
五、伺服驱动器的安装 049
六、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的连接 051
七、伺服电机编码器的连接 055
八、伺服驱动器控制信号端子的接线方法 057
九、伺服驱动器与伺服电机抱闸的配线 070
十、伺服驱动器通信信号的接线 071
十一、伺服驱动器模拟量监视信号的接线 074
十二、伺服驱动系统电气接线的抗干扰措施 074
十三、伺服驱动器的三种控制运行模式 078
十四、伺服驱动器运行前的检查与调试 078
第七节 伺服驱动器的故障处理 085
一、伺服驱动器启动时的警告和处理 085
二、伺服驱动器运行中的故障和警告处理 091
三、伺服驱动器典型故障处理措施 095 [1]
第二章 典型伺服驱动器和智能伺服驱动器及应用
第一节 伺服驱动器V80及应用 102
一、SINAMICS V80 经济型伺服驱动器的特点与优势 102
二、SINAMICS V80 经济型伺服驱动器和配套伺服电机选型说明 102
三、SINAMICS V80 经济型伺服驱动器通信电缆 103
四、SINAMICS V80伺服驱动器接口 104
五、SINAMICS V80 驱动器系统接线 108
六、SINAMICS V80系统接线示意图 113
第二节 直流数字式步进电机驱动器 116
一、步进电机驱动器与伺服电机驱动器的区别 116
二、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的区别 116
三、步进电机驱动器的工作原理 116
四、DM432C数字式步进电机驱动器接口和接线 118
五、驱动器电流、细分拨码开关设定和参数自整定 122
六、直流数字式步进电机驱动器供电电源的选择 123
七、直流数字式步进电机驱动器电机的选配 124
八、直流数字式步进电机驱动器典型接线举例 125
九、数字式步进电机驱动器常见问题和处理方法 126
第三节 智能伺服驱动器 127
一、智能伺服系统的构成 128
二、系统主电路 128
三、系统驱动电路 129
四、系统检测电路 130
五、系统显示电路 132
六、系统保护电路 133
七、通信接口电路 134
八、伺服系统的软件控制 135
第四节 伺服与步进电机驱动电路 138
一、直流伺服步进电机驱动电路 138
二、通用40V40A步进电机驱动器电路分析 164
三、松下MSD6P1E交流伺服驱动器电路分析 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