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14):
询问客服说要专用的M3网线,才能连接。手上又没有,想自己做一根试试不知道行不行,又不知道怎么接线

网友A:
没用过,为啥不用XH16EC走ECAT

网友B:
请问你走的什么协议?Ethercat协议是平行网线,MECHATROLINK通信是交叉网线。

网友C:
我们这里有用到安川总线。和ethercat总线。

网友D:
忽悠你的。ECAT用的网线,它也能用。不需要专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忽悠你的。ECAT用的网线,它也能用。不需要专用

是的接线定义完全一样,就是标准网线,不过抗干扰等级不一样,工业用的还是要以稳定为前提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忽悠你的。ECAT用的网线,它也能用。不需要专用

这个还真不通用  之前做项目试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这个还真不通用  之前做项目试过

不可能,Σ7跟ΣX都试过,做实验的时候随便找根5类网线都能用

网友G:
用肯定可以用。安川总线。买它的线。很贵的。类似USB。
ETHERCAT。用六类的线。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走的什么协议?Ethercat协议是平行网线,MECHATROLINK通信是交叉网线。

安川伺服设为M3协议,用的交叉网线。默认通信1ms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安川伺服设为M3协议,用的交叉网线。默认通信1ms

M3协议是指“MECHATROLINK-III通信”这个通讯协议吗?我可以确认的是 使用交叉网线,因为现场好多的网线我都有更换过,都是自制超六类双屏蔽网线,效果比原厂的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