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15):
西门子博图V18软件老是出重影,点到其他地方可临时消除,怎么永久消除不弹出重影,求指导!谢谢!

网友A:
电脑配置低了,换电脑吧

网友B:
设定不让他自动折叠

网友C:
用100%缩放

网友D:
是不是配置太低了导致的

网友E:
在系统缩放为100%时,自动折叠菜单不会出现重影。这个跟电脑配置没关系。
引用楼主libo于2024-03-15 11:25发表的 西门子博图V18软件老是出阴影,怎么永久消除 :
西门子博图V18软件老是出重影,点到其他地方可临时消除,怎么永久消除不弹出重影,求指导!谢谢!

网友F:
電腦等級要提升

网友G:
   我的是15.6笔记本显示器分辨选1760x990,不管显示器分辨是多少,更改文本选100%

网友H:
与电脑与操作系统毫无关系,完全是博图软件问题。

网友I(2024-04-14):
电脑配置升级吧

网友J:
电脑显示设置问题,现在好多工控高版本软件运行需要设置100%,不只是西门子,施耐德,三菱都有出现因为显示缩放设置导致的窗口异常

网友H:
引用 网友J:
电脑显示设置问题,现在好多工控高版本软件运行需要设置100%,不只是西门子,施耐德,三菱都有出现因为显示缩放设置导致的窗口异常

工控软件必须适应缩放,100%看不清的,费眼。

网友K:
电脑性能差了

网友I:
换电脑是明智选择

网友L:
我笔记本电脑刚买的I9 的也有这样

网友H:
引用 网友L:
我笔记本电脑刚买的I9 的也有这样

与电脑没有任何关系,纯粹是博图软件问题,目前国内无法解决。

网友M(2024-05-17):
啊?咋都在说软件电脑问题,难道不是点这个就可以了吗
  • 下载积分:+5(libo) 真诚感谢!

网友N:
    只能换电脑 。整个配置高点的    你这配置只能这样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只能换电脑 。整个配置高点的    你这配置只能这样了

    v18这鸟样,自动收缩就是这样,我4k是这样,1080p没注意过,跟配置没关系,什么配置都这样,v16是个bug版,v17比较稳定,v18界面问题也很多,v19优化不少,不过越来越卡是真的,网络问题容易导致v19闪退,至少高清缩放优化了,看着更舒服了。

网友P(2024-09-08):
    用100%缩放 试试

网友H:
引用 网友O:

    v18这鸟样,自动收缩就是这样,我4k是这样,1080p没注意过,跟配置没关系,什么配置都这样,v16是个bug版,v17比较稳定,v18界面问题也很多,v19优化不少,不过越来越卡是真的,网络问题容易导致v19闪退,至少高清缩放优化了,看着更舒服了。

    以上说的都不对,西门子很明白,这是个bug,目前国内无法解决。

网友Q:
    这个才是正解
引用 网友B:
    设定不让他自动折叠

网友R:
    都用上18了,你的电脑至少要32g内存!!

网友O:
博图用啥电脑都一个鸟样,v17是常见bug最少的版本,v18折叠Bug一致没修复,v19虽然修复了,但是动画还会有残影,不过不会像18那样残留,v19优化了高分辨率缩放,但是块接口文本视图没优化,真要写软件开发就知道了,优化很难的,这么大的软件,已经很好用了,就是干啥速度都不快,内存占用一代比一代高,最喜欢西门子的原因就是提供com接口或者API,可以用高级语言编辑项目。

网友N(2024-11-29):
你这是电脑配置低了,怎么设置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网友S:
显存太低
命自我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