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位右移指令问题
工控组态

楼主(2024-03-15):
位右移指令有这样用过吗?为怎么位右移指令在电脑模拟没问题,下载到PLC就执行不了。PLC类型FX3G

网友A:
n1不允许使用变址指定
工控组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n1不允许使用变址指定
电脑模拟运行正常的哦!

网友A:
FX5 支持这个指令
工控组态

楼主:
就是常数在触摸屏不能修改!不方便调试。

网友A:
三菱还是比较坑的,很多指令3G都用不了

网友B:
这个肯定是只能常量,要不然就越界了
三菱位右移指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