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15):
现在就说一下接触到的MES数据对接的大概流程。
1.和客户确认MES的接口,大部分是webapi,http。需要客户提供URL地址(也就是MES服务器地址,一个网页地址),Header(也就是标头,有些会和URL地址写一起),Content-Type(数据格式,大部分是 application/json),已经请求的主题内容,具体的每个客户不一样;
2.根据方案和需求选择采用什么硬件做中间的客户端,比如电脑+C#语言自己开发、电脑+SCADA组态软件、边缘网关、采集盒子,具体看项目而定。
3.与PLC工程师对接数据地址,和数据格式,并完成与PLC交互测试。
4.编写MES对接程序,现场项目调试。

主要使用1.电脑+上位机语言(C#) 2.电脑+SCADA软件(几个知名的组态软件都支持,品牌就不提了)  3.边缘网关、组态盒子(品牌就不提了,有广告嫌疑)  4.HMI触摸屏(有部分触摸屏有这个功能,但是都不够灵活,)。

主体控制思路是
   上位机开启两个客户端,一个对接PLC,一个对接MES系统。不停的读取PLC的触发信号线圈或者寄存器,条件满足,则读取预设的数据寄存器,并打包成需要上传的格式,上传至MES服务器。

以上只是常规的PLC与MES对接一种方法。其他还有MES主动来读取数据(比如WEBSOCKET等)、MQTT、以及PLC的MES模块扩展等。
带小案例介绍
https://mp.weixin.qq.com/s/kR1Y5Hkh3VBpTNMs0EAVbw
  • 下载积分:+5(leo.xue)

网友A:
    之前是用智能网关实现的,不用编程的,配置参数就可以,通过状态反馈调试也比较快: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article/details/124609315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36709812
    软件和配置文件: PLC走HTTP连MES.rar (2751 K) 下载次数:5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是用智能网关实现的,不用编程的,配置参数就可以,通过状态反馈调试也比较快: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article/details/124609315

    网关的优势是,配置简单,上手快。劣势是不够灵活。有些客户有触发信号,数据打包的需求,做起来就比较麻烦了。特别是需要做某些组合计算的时候

网友B:
    稍微统一一些的说法:

    1、网关:gateway在数采的领域一般主要起一个协议转换功能,大部分PLC或者现场设备(OT)从协议甚至物理接口上没法直接和软件系统(IT)对接,所以需要网关进行中转,这里的网关可以是一个硬件(上面运行协议转换软件),也可以是一个软件运行在通用的硬件上。

    2、南向:对下读取PLC或者现场设备的数据,这个是各大盒子、专业网关比较值钱的地方,因为PLC的协议太多了,包括接口形式也各种各样

    3、北向:对上给IT系统提供数据源,一般要符合IT系统的接口形式,一般都是各种API。有些是投递数据,要网关主动去push数据上去,有些是被动的等IT系统来读取数据。

    其实在好多小型系统中,数采这一层不是必须的,有足够开发能力的可以直接在应用软件中读写PLC,特别是现在PLC的通信能力越来越强了,比如西家的PLC都可以支持OPC UA了,那个对上位机来说非常友好的,软件写起来很简单。
  • 下载积分:+5(阿萱子v)

网友C:
    牛皮上天
    山坡羊·潼关怀古
    元·张养浩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
    望西都,意踌躇。
    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神之预言)

网友D:
    进来学习一下 数据采集  楼主牛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