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连一个开关动作都写不好。
浪子海风

楼主(2024-03-16):
昨晚在微视上看到有人出题:
20个开关,任意5个按下,使电机接通。
看题很简单,程序我就简单不了。
20个不算啥,那100个开关,任意16个按下,使电机接通呢。
各位大佬,上梯形图来让小弟学学可好。
优伤的菊花

网友A:
是叶强吗?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B:
等待大佬出现
江森自控、霍尼韦尔自控、艾顿自控、和欣自控~
防爆变频器、采煤机变频器、工程通用变频器,智能工控系统~

网友C:
搞培训的除了忽悠几个铜板,很多时候,设下埋伏的陷阱,让人迷茫,而陷入泥塘当中,是他们惯用伎俩。贩卖工控技术焦虑,就像街头摆象棋残局的同伙,过街老鼠。
你要出几题倍福的题目对其发起攻势,看它如何应对。龙门飞甲,便知真假。
这么深的认知的吗?
下载积分:+1(飞龙舞天) 好贴好贴!

网友D:
如果是三菱的PLC,这个指令可以检测32个输入,如果是更多的输入,可以使用几个指令,把结果相加就可以了,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E:
你这是有个问题,按钮是否同时按下,不在同时接通的时段不算?或者在规定按下第一个按钮算起规定时间内都算按下了,否则清零。那就用for指令!
同时按下,没规律顺序,任意五个同时按下。

网友F:
4楼正解,SUM指令

网友G:
好多方法可以做

网友H:
能解决工厂的实际问题就好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手机APP监控plc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lizhihua

网友I:
今天学习了一下三菱的SUM和用西门子博图1500的DITSUM,来做楼主的条件,还是楼上的各位大神牛逼。
这个可以。还得是大神

网友J:
检测位组合里面的位ON状态个数,然后比较,这个在实际项目中经常用啊,检测治具上面N个产品是不是都到位了,缺几个?

网友K:
sum检测on位数!
我连一个开关动作都写不好。

网友L:
这样应该也可以
你确定这个可以?
m10 + M1 两个开关都大于5了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L:
这样应该也可以
用的是DSUM 只计触点数

网友M:
自动化之负叶强出的?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N:
下载积分:+5(悼亡者的归来) 好贴好贴!
下载积分:+5(浪子海风) 这模拟到
下载积分:+1(793259309)

网友O:
哪些地方用得到这个玩意 按16个闲的
上网冲浪!

网友P:
一大堆常开触点和计数器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