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16):
威伦触摸屏如何实现画面循环播放

楼主:
就是不用程序怎么样做才能让威伦通触摸屏的画面实现自动循环播放

网友A:
画面是什么意思?是画面10到19这样轮流跳转吗???
画面就是相当于做的控制界面或者参数设置界面,是从画面10到19轮流跳转这样的

网友B:
VCR还是画面自己切换?还是MP4。还是摄像头实时录像?
画面自己切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画面是什么意思?是画面10到19这样轮流跳转吗???

那我知道了,打给这个样子
是的,能教一下是怎么做的吗?不用程序能实现这个画面自动切换的功能吗?
  • 下载积分:+2(突破手牛爷爷) 真是好人!
  • 微信hui530527      b站账号,梦雨天涯1991

网友C:
    宏程序
    那能不能给我一个示例看一下,我刚接触不久,还不会用宏指令。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B: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ft4y1P7Mp/?spm_id_from=333.999.0.0&vd_source=fe01af24b36f4ec9d5907739c0079391
    以上是一个简单的屏幕保护画面。是三张图。

    利用的。PLC控制。画面切换,设一个LW1,
    利用宏程序读取当前画面,如果你要它切换画面。就SETDATA到LW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