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新手三菱FX通讯三菱GS2107请教

楼主(2024-03-16):
GS屏需要如何设置通讯参数吗?
还是直接一条232线就可以了?

网友A:
用网口嘛

网友B:
引用楼主hyyshadi于2024-03-16 17:40发表的 新手三菱FX通讯三菱GS2107请教 :
GS屏需要如何设置通讯参数吗?
还是直接一条232线就可以了?
看你是跟什么PLC通讯?跟FX5U就设成以太网,串口的就设232。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C:
FX3U正常是422编程口通讯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D:
需要设置参数,新建里面选择这个就可以了

网友E:
通讯参数 GT Designes软件设置就行 对应的 PLC软件再去设置ip参数就可以了 添加一个MELOSF 就好了

网友F:
这个看你是用网络、RS232、RS422去通讯,需要对PLC和人机触控进行设定,如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