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设备的电源0V可并接吗

楼主(2024-03-16):
多个设备的电源0V可并接吗 ,如24V开关电源0V端,PLC本机上24V电源的0V端,变频器上的24V与10V的0V端,他们之间的V0,能不能并接一起,如可以这样接线装配方便好多,设计画图也比较好理解。

网友A:
绝大多数可以的。

网友B:
接过3台松下的PLC。共用DC0V,然后进行X Y信号交换。
本来是用485通信的。由于湖南长沙工厂地线不过关,经常干扰到485通信。就是位置数据依然是485,毕竟只是改坐标时用到,
一时半会,干扰不了。做货时,信号频繁交换,就用的是X Y。
东莞工厂,用485通信没有遇到干扰的问题。

网友C:
可以 模拟量我觉得还是不要并了吧

网友D:
可以并接

网友E:
只有存在跨电源域回路的情况下才需要并接电源(共地,提供统一参考电位)。
共地本质上是几个开关电源相互拉扯,其中功率大的拉功率小的,现在开关电源技术成熟了,90%的情况下并上一两组是没问题的,但是仍然不提倡,特别是规格型号不同的开关电源相互并联。
大部分情况下,比如说输出有分组公共点或者输入有公共点的,只需要按对应的回路接线就行了。现代PLC输入输出都是光耦隔离的,本身就和具体的电源域隔离了,外部接线再给接回去,不是白瞎了么
下载积分:+5(阿萱子v)

网友F:
神一样的问题,,,,,设备大一点,多个直流电源且各自保护措施,传感器NPN输出???

网友G:
两个PLC直接交换信号,0V必须接到一起,要不就间接用继电器干触点交换信号,但这不是又多一道手续了吗?

网友H:
二十年前我就这么干过,不想用继电器
三菱产品老人,宁波周边接编程及改造项目, 微信:nblaoshi1977

网友B:
松下FP中型机与三个fp-x0,都是这么玩。开关电源都是明纬。功率不一样而已。每分钟信号通断大约30次这样。用了四年了。没啥问题。

网友I:
可以,但是否需要主要是看电源的用途

网友A:
刷视频说到两台变压器并联运行,星形点只能一台接地,另一台不能接地?想不通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