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大家3.3V压降问题怎么解决呢?

楼主(2024-03-16):
大家用过线圈电压3.3V的继电器吗?使用时出现一个问题,公共端是GND,输出的是3.3V控制继电器+极
3.3V线没接上去,用万用表与GND测量是3.3V,但是把3.3V接到继电器上,万用表量只有1.几V了,继电器线圈没动作,大家遇到过这个情况吗?有什么解决方法吗?谢谢

网友A:
3. 3V电源小,带不动继电器,换一个大一点3.3V电源试试

网友B:
1楼正解,电源容量小,内阻大,同样电流情况下电源内部的压降就大一些,落到负载上的电压就小了。

网友C:
你那继电器啥型号的?线圈功率多大?
线圈5mA的

网友D:
你 用的什么驱动继电器?用单片机的话要加三极管,不能直接驱动

网友E:
线圈也有功率要求的

楼主:
加了三极管解决了,原因是输出电流太小了驱动不了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