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17):
绝对值伺服脉冲控制,大家是怎么用的,485读出编码器值换算成距离吗

网友A:
上电,读取编码器当前位置,写到PLC脉冲轴的当前位置特殊寄存器,如三菱FX3U的d8340

网友B:
有的伺服可以直接读取位置,计算成脉冲就行,有的需要计算多圈值和单圈值,然后再换算到脉冲

网友C: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D:
写了一个绝对控制的程序,实测过。用的是绝对脉冲控制的伺服电机
附件: 绝对伺服控制.zip (191 K) 下载次数:175
  • 下载积分:+1(工控肥仔)
  • 下载积分:+5(菜鸟学工控_1) 感谢分享!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写了一个绝对控制的程序,实测过。用的是绝对脉冲控制的伺服电机

网友F:
    plc发送1脉冲=0.01mm,
    计算并设置好驱动器的分子分母,
    读取驱动器的编码器应该=plc已发送脉冲

网友G:
    复议2楼,绝对值伺服就选用总线伺服,发脉冲的PLC,还搞个绝对值的伺服,我觉得是给自己找不自在

网友H:
    用的都总线绝对值伺服,没用过脉冲绝对值的
    冲出枪林弹雨

网友I:
    引用楼主菜鸟0001于2024-03-17 13:50发表的 绝对值伺服用法 :
    绝对值伺服脉冲控制,大家是怎么用的,485读出编码器值换算成距离吗

    这个要看看驱动器的寄存器是哪一种,有的是直接给出脉冲总数,有的是分多圈和单圈;楼上的说了脉冲总数的,下面是另一种:485实时读多圈和单圈寄存器数据;多圈寄存器是电机转一圈 +1;单圈寄存器就是编码器硬件精度,比如23位编码器就是8388608个脉冲;实际位置就是 = 多圈寄存器*电机转一圈的位移距离 + { (当前单圈寄存器 - 设定原点时的单圈寄存器)  / 8388608 }*电机转一圈的位移距离
    程序上注意点一个是要有个设原点的按钮,就是获取当前单圈寄存器当做原点单圈寄存器数;另一个就是通讯延时的问题,电机速度为0后的100ms以上数据再保存,位置会比较准
    技术交流vx: Electric973
    冲出枪林弹雨

网友I:
引用 网友I:

    这个要看看驱动器的寄存器是哪一种,有的是直接给出脉冲总数,有的是分多圈和单圈;楼上的说了脉冲总数的,下面是另一种:485实时读多圈和单圈寄存器数据;多圈寄存器是电机转一圈 +1;单圈寄存器就是编码器硬件精度,比如23位编码器就是8388608个脉冲;实际位置就是 = 多圈寄存器*电机转一圈的位移距离 + { (当前单圈寄存器 - 设定原点时的单圈寄存器)  / 8388608 }*电机转一圈的位移距离
    程序上注意点一个是要有个设原点的按钮,就是获取当前单圈寄存器当做原点单圈寄存器数;另一个就是通讯延时的问题,电机速度为0后的100ms以上数据再保存,位置会比较准

    当然了,也可以直接把总数设置为原点位置,以下供参考:
    PROGRAM Main  VAR      MultiTurnValue : INT;    // 多圈寄存器的值      SingleTurnValue : INT;    // 单圈寄存器的值      AbsolutePosition : INT;   // 绝对位置值      MaxSingleTurnValue : INT := 8388608; // 23位编码器单圈最大值为8388608   END_VAR   // 计算绝对位置  // 绝对位置是多圈值乘以单圈的最大值加上单圈值  AbsolutePosition := (MultiTurnValue * MaxSingleTurnValue) + SingleTurnValue;   END_PROGRAM
    技术交流vx: Electric973

网友J:
    手动时,实时读取。自动后就不在读取

网友K:
参考参考,感谢分享。

网友L:
参考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