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17):
如计算辊子周长,调整的参数是辊子的直径。上电计算一次,当参数辊子直径参数发生调整后再重新计算一次,程序应如何编写?

网友A:
可以修改为有变化时计算一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修改为有变化时计算一次啊

请问,用的是哪个指令?

网友B:
每计算完成一次参数就复制一份设定值B放在固定寄存器A里,改变设定值B时与A做比较是否一样,不一样就重新计算参数还复制到寄存器A刷新值已备下次比较。使用   逻辑与指令 。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一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
    小侯

网友C:
    當參數與鎖存紀錄不一樣時
    或重新上電
    執行一次計算副程式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每计算完成一次参数就复制一份设定值B放在固定寄存器A里,改变设定值B时与A做比较是否一样,不一样就重新计算参数还复制到寄存器A刷新值已备下次比较。使用   逻辑与指令 。

    方法很多,3楼最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