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位记录的问题

楼主(2024-03-18):
一条线有10个工位,一次去一个工位,比如这次去1.下次去5.
然后怎么样把这个记录下来,放到寄存器里面去,
然后可以在屏幕里面做个统计,今天一天去了几次,一天总数是多少。

网友A:
@++呗
拆二代

网友B:
每个工位分配一个字地址,进入哪个工位就对应地址INC1,总和就是把全部地址相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