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18):
有台1200跟众为兴做标准modbus TCP/IP协议,现在一直连接不上,请高手帮忙看下是不是设置不对?我需要往众为兴地址60401里面写数据进去。

楼主:
用的是网口通讯,插在PLC的profinet接口

网友A:
联系我,我帮你解决:13478405725
bnnyygy

网友B:
先用MODBUS_TCP工具测试一下呀
MODBUS_TCP能连上,PLC就是连不上

楼主:
有大神帮忙看下吗?

楼主:
Modbus Poll可以通讯上,设置1跳转文件1设置3跳转文件3

网友C:
地址60401对应为460401

网友D:
程序中区域搞错了,地址表示不对

网友E:
众为兴机器人的固件版本不一样,通信地址也不同,地址加1或者减一试一下

网友F:
对方可能非标准Modbus Tcp,需要指定自身ID号,尝试把这个地址改为1-128之间。
Hello,你快乐吗?

网友G:
注意:

对于一般的支持 Modbus TCP 设备,可能无法在其设备手册中查找到诸如 40001、30001 这种数据地址,而是以功能码 + 十六进制数形式的变量地址,这样有两种处理办法:

方法 1:将功能码 + 100 作为 MB_MODE,十六进制地址数转化为十进制数作为 MB_DATA_ADDR。例如 0x03 功能码,地址 0x00FF,这样就是 MB_MODE = 103, MB_DATA_ADDR = 255。

方法 2:通过判断功能码决定是读是写,决定 MB_MODE 为 0 读还是 1 写(2 写比较特殊,只用于不支持 5、6 号功能码的设备),然后将十六进制地址数转化为十进制数,然后对于不同的功能码,十进制数增加不同的偏移量,对于功能码 1、5、15 偏移量为 1,对于功能码 2 偏移量为 10001,对于功能码 3、6、16 偏移量为 40001(对于超过 9999 的地址,偏移量为 400001),对于功能码 4 偏移量为 30001。同样以 0x03 功能码,地址 0x00FF 为例,因为是读,所以 MB_MODE = 0, 0x00FF 转换为十进制为 255,加上偏移量 40001 就是 40256,这样 MB_DATA_ADDR = 40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