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18):
三菱plc通讯连接好后读取程序文件报<ES:0180840b>,
但只要不读取程序,读取参数和软元件数据/文件寄存器就可以通讯没有问题。这种是不是程序文件里面编写了禁止读取“程序”的程序么。怎么破解这种程序呢。如果清除源程序,程序编写一个程序进去,plc 的程序读写就没有问题。
这种程序怎么破解呢。

提示如下:
无法与PLC通信,可能是以下原因所致:通信超时(电缆断线、不支持指主传送速度)工程和连接站的PLC类型不同PLC处于RESET或初始处理中
请在关闭窗口后,再次执行。
监视条件功能错误(执行过程中,执行了其他功能,使用了不支持的通信路径参数的IP地址设置、打开设置有误
在对象模块的打开设置中,请修改MELSOFT连接的连接台数。经由CCIE Field 以太网适配器进行连接时,未正确设置路由参数以太网连接到不支持的GOT请确认GOT的版本,防火培设胃为启用经由以太网模块连接时,与模块的站号:<->IP相关信息设置方式不一致
<ES:0180840b>

网友A:
国产兼容三菱,运气好还好,运气不好,点上载程序直接删除主程序,没任何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