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帮忙看下这个中网络结构是否可行

楼主(2024-03-18):
网络拓扑图 Model (1).pdf
上图是网络的拓扑结构图,触摸屏用的是昆仑通态的。
工控机装组态软件和PLC走S7通讯。
PLC和et200,s7-200 smart走pn通讯。
还有问一下,交换机,比如现场的几个触摸屏的那个交换机能不能采用普通的工业交换机?
什么时候必须选PN用的交换机,什么时候可以选普通的交换机。

网友A:
硬盘录像机尽量不要与工控设备组网,工控设备要取时序很高,有录像设备如监控摄像头通讯可能会网络丢包,照成工控设备网络时断时序,录像机另走一路网线,用网线一份二模块(成对使用,把一路网线转2路网线)。距离远也可以用光缆加光电收发器

网友B:
我们也用过这种结构用就是普通的交换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