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19):
源程序由PRO7编写的,但是POU加密了,上传出来只有程序代码。用GR7上传就出现这样,这样的语句表应该怎么改成原来功能的梯形图?哪位大师能帮帮忙

网友A:
有GR 软件吗,可以试试
有,和GR7一样,也是无法绘制,程序不合理

网友B:
松下有3款pLC编程软件,用哪款编写的,即用哪款上传,就是完整的,否则出现上面的情况。
POU加密了,看不到,只能看见程序代码

网友C:
这个问题遇到几次。程序是使用了三年的程序。不过有源程序。再次转换下载又没问题。总之是一端回原点的程序。提示这段程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