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和小品牌PLC怎么连接通讯

楼主(2024-03-19):
使用的台达触摸屏B07S411,使用Sixnet的PLC,但台达触摸屏软件里没有Sixnet PLC的选项,想问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通讯,触摸屏怎么读取PLC内部的寄存器,谢谢

网友A:
MODBUS应该都是支持的,支持对应好就行。确定有没有大小端现象
合信PLC技术转销售,负责江浙沪区域市场
有需要使用合信产品的朋友,可以随时联系,厂家直接对接,可以提供技术服务
电话(V):15021637690(有想法和能力的朋友或厂家也可以申请代理资质)

网友B:
很多小众PLC是兼容大品牌的,问代理商如果兼容就可以用大品牌驱动,如果不兼容就用通用驱动如MODBUSTCP

网友C:
屏和PLC都支持MODBUS就可以搞...最多就是把PLC元件地址(如M.T.D)换成对应的MODBUS(0X...4X...)地址...

网友D:
说明书+客服
山坡羊·潼关怀古
元·张养浩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
望西都,意踌躇。
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神之预言)

网友E:
MODBUS肯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