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测量宽度的传感器或者方法,请教各位大佬

楼主(2024-03-19):
最近公司提出需要做一个能够测量宽度的装置,用来测量图片里的东西,但是新人最近想破脑袋也没有想到特别好的办法,需要简单和易操作,现场工人多为中老年人,求教各位大佬,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PS:图片里的是织造物,是软的,这是小的,还有更宽的,最宽的大概能有一米左右,小的也有200mm了,精度要求能测到1mm就行了

网友A:
直接用尺子量不行吗
,织物是软的,会褶皱,怎么能量的那么准

网友B:
可以考虑动态检测,比如伺服电机带光电或激光从一段到另一端,编织物触发2次,2次的伺服电机位置差就是它宽度,但保证它是平摊的

网友C:
前提条件就是有个整形装置把织物平展开,然后测量方式就比较灵活了。比如光纤传感器、激光传感器,或者视觉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