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19):
如题,三菱PLC不支持ethercat,需要用到总线绝对值伺服。哪一家的比较合适啊?

网友A:
FX5U的CC-Link IE现场网络Basic,伺服是ME-J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FX5U的CC-Link IE现场网络Basic,伺服是ME-JET

3U有能用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3U有能用的吗

3u适配模块估计都够买好几个plc了
前提是有

网友C:
买FX3U拓展模块的钱和买个FX5U没差多少了!
引用 楼主:

3U有能用的吗

楼主:
那看来还是得换信捷或者汇川的plc

网友D:
都上总线了还搞什么3U,选择的种类多了去了为啥还盯着破3U,最次上个5U,用光纤总线啊

网友B:
别说  我刚还真找到了支持总线的3u模块   FX3U-20SSC-H
1 个20SSC-H模块能够控制两轴
20SSC 能够完成单速定位和单速中断定位,也能进
行直线插补和圆弧插补操作
20SSC-H能够通过支持SSCNETⅢ的伺服放大器完
成定位控制
FX3U-20SSC-H淘宝价580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