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19):
各位,新手小白在按照SLMP通讯手册上的范例和上位机通讯时一直有个HC061报警,搞了一天不知道究竟哪里的问题。还请大神指导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50 00 00 FF FF 03 00 0C 00 00 00 01 04 00 00 00 00 00 90 01 00
发送这一串16进制试一试
  • 下载积分:+3(13281383339) 真诚感谢!您这个指令数 ..
  • 联系电话15071699246,QQ296686949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 00 00 FF FF 03 00 0C 00 00 00 01 04 00 00 00 00 00 90 01 00
    发送这一串16进制试一试

    您好!再请教下请求数据长度“0C 00”这里代表请求数据长度为12(00 00 01 04 00 00 00 00 00 90 01 00),应用中的请求数据长度就根据发送的后面字符个数来确定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再请教下请求数据长度“0C 00”这里代表请求数据长度为12(00 00 01 04 00 00 00 00 00 90 01 00),应用中的请求数据长度就根据发送的后面字符个数来确定吗?

    手册说的很清楚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