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关于三菱FX5U的模拟量输出4DA-ADP损坏问题

楼主(2024-03-19):
今天调试一套开平设备。用三菱的FX5U外挂的4DA-ADP控制欧陆派克的590P,用的正负10V输出,控制的A1和A4。开始可以正常运行,一会就不正常,速度不稳然后就没输出了。开始用的是1通道无输出后,换到4通道也无输出,症状一样。然后将控制线从地沟里拿出来准备换2通道,在没接线的情况下只能输出正电压。然后程序又去调整3通道发现已无输出。然后用2通道的正电压带了几次590,然后就挂了。
有哪位大神指导下,什么原因造成的?崩溃了啊!

网友A:
三菱模拟量输出模块最好用电流控制,电压控制干扰问题很多,其二电压控制时,其他端口需要短接,具体你看一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