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20):
齿轮齿条结构,汇川伺服电机,18位编码器(262144),定位精度0.1,脉冲当量0.01。
齿轮2模24齿(分度圆150.72mm),减速比1:15
按照要求计算得出
电子齿轮比:A/B=262144/226080
电机转速n=60*100000/B=26r/min
这样电机转速太慢了吧,如何提高转速呢?只能通过改变脉冲当量来提速吗?更改脉冲当量不就不能满足定位精度要求了!
有没有其他办法
  • 下载积分:+1(513345177)

网友A:
    你100K的上限决定了当以目标分辨率输出脉冲时,它只能到达这个速度。

    把脉冲当量翻一倍到0.02,给机械系统5倍的误差裕量应该差不多,可以试试,可以重负载看一下误差计数器,如果伺服跟随能力可以的话,继续降低精度也可以的。
  • 下载积分:+1(linzm0238)
  • 下载积分:+1(li19930121) 热心助人!

网友B:
    电机跑15圈齿条走150.72mm,那么电机转一圈就是跑了150.72/15=10.048mm,把电子齿轮比设为262144/10048,那么每个脉冲对应就是0.001mm。当脉冲频率为100k时,电机转速=100000/10048x60=597r/min
  • 下载积分:+5(li19930121) 真诚感谢!

网友B:
    你电子齿轮比算错了,应该是除以,不是乘

网友C:
    三楼说的方法可行,电子齿轮重新设置。由于减速比太猛了,根据脉冲当量达到要求,从而提高马达转数。

网友D:
    模数2,齿数24,分度圆150.72mm?记得好像没这么大吧?

网友E:
    别人算的是分度圆周长,不是直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数2,齿数24,分度圆150.72mm?记得好像没这么大吧?

    齿距*齿数=分度圆直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跑15圈齿条走150.72mm,那么电机转一圈就是跑了150.72/15=10.048mm,把电子齿轮比设为262144/10048,那么每个脉冲对应就是0.001mm。当脉冲频率为100k时,电机转速=100000/10048x60=597r/min

    多谢指正,谢谢。

楼主:
    机械减速比理解错了 所以导致算错了
    机械减速比=输入/输出
    电子齿轮比=(编码器分辨率*脉冲当量*机械减速比)/螺距
    侯俊霞B站版本是
    脉冲当量=电子齿轮比*(编码器分辨率/电机转一圈需要的脉冲数)*减速比

网友F:
    czz67461307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