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用西门子S7-SMARTPLC 做后台显示

楼主(2024-03-20):
最进接触到一个项目,它用电子屏来显示PLC中的实时温度,运行时间。可以在信息中型显示运行的温度曲线。开关相应的按钮。在电脑上可以像在触摸屏上操作,在手机上也同样可以操作,有没有做过的大佬,分享一下是怎么做的?

网友A:
电子屏?可以理解为触摸屏吗?
如果是触摸屏,那就没什么难度,正常得写PLC和HMI程序,想要实现电脑和手机端得操作,这个就需要物联网模块,这个有很多选择,不同厂家得物联网模块组态有些区别,但都可以实现你说的开关和监控。
下载积分:+5(zhaoaron) 热心助人!

网友B:
简单费用低就用物联网关去做你要的功能都能实现,要高大尚那就定制开发软件配合硬件去实现。

网友C:
你说的屏是什么屏?我理解的是LED拼接屏,那其实就是个显示器,只是分辨率没有电脑显示器高。如果是这样,那不就很简单了,组态软件或者自己写上位机。
QQ: 2490453455

楼主(2024-06-16):
对,就是LED拼接屏,也在淘宝上找了一些生产屏和板卡的厂家。但是没写明白,有支持MODBUS RTU通讯的,但没有达到效果,有的给出了样例,但很复杂,有没有做成功的,提供一下你的或LED厂家联系方式 参考一下

网友D:
都3个月了,还没有结束啊